[求助] 基于FPGA的单精度浮点数乘法器设计

楼主(2010-10-24):
在FPGA开发设计中,关于小数乘法应该怎样考虑?

网友:
比如数a,b用(5,3)表示,即五位整数位,三位小数位,
相乘的结果进行截位处理,用(9,3)表示。具体的乘法器可以调用参数化宏模块。。

网友(2011-05-06):
参数化宏模块怎么调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