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关于工艺

楼主(2010-10-24):
对于同一个工艺fab,人们常说5V CMOS工艺,3.3V CMOS工艺,请问这两个主要的差别是在哪儿?
即:工艺上什么差别造成耐压的不同?这两个工艺的栅电压耐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
gate oxide 厚度不一样

楼主:
这个5V,3.3V是指栅源电压Vgs的耐压吗?还是指Vds??如果是指Vgs,那么Vds在哪儿体现?

网友: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dd 直接给到vgs上
vds 本来就相对难breakdow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啊。比如很多说20V工艺,是指Vds的耐压,但Vgs耐压只有5V

网友:
高压工艺不同,那是用了LDMOS 之类的
不是标准cmos 元件

网友:
氧化层厚度不同

网友:
除去高压电路后的一般电路来说,就是指电路工作的栅极电压。。。

网友:
糊涂了哈 Vds应该不是那个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