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状态机

楼主(2010-10-24):
[code]module delay (
//input
clk, //输入时钟
rst_n, //复位信号
sync, //输入信号(需要延迟的信号)
delays, //信号延迟时间调节
pulsewide, //信号脉宽调节
//output
delay //输出信号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sync;
input [9:0] delays;
input [9:0] pulsewide;
output delay;
reg delay;
reg [2:0]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tate0=3'b001,//状态0,1,2采用一位热码编码
state1=3'b010,
state2=3'b100;
//标准状态机三段式写法
//第一个进程,同步时序always模块,格式化描述次态寄存器迁移到现态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load==1)
current_state<=state0;
else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
//第二个进程,组合逻辑always模块,描述状态转移条件判断
reg [10:0] cnt;
always @(current_state,cnt,load,delays,pulsewide)
begin
next_state=3'bx; //要初始化,使得系统复位后能进入正确的状态
case(current_state )
state0:begin
if(cnt==delays) next_state=state1;
else next_state=state0;
end
state1:begin
if(cnt==delays+pulsewide) next_state=state2;
else if(load==1) next_state=state0;
else next_state=state1;//(cnt<(delays+pulsewide))
end
state2:begin
if (load==1) next_state=state0;
//else if(cnt>delays+pulsewide) next_state=state0;
else next_state=state2;
end
default:next_state=state0;
endcase
end

//第三个进程,状态机的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rst_n)
begin
cnt<=11'b0;
delay<=0;
end
else
begin
cnt<=0;
delay<=0;
case (next_state)
state0: begin
cnt<=cnt+11'b1;
delay<=0;
end
state1: begin
cnt<=cnt+11'b1;
delay<=1;
end
state2: begin
cnt<=11'b0;
delay<=0;
end
default: begin
cnt<=cnt+11'b1;
delay<=0;
end
endcase
end

//sync上升沿捕获
reg previous;
wire load;
always @(posedge clk)
previous <= sync;
//always @(posedge clk)
assign load = (~previous)&sync;
//load<=(~previous)&sync;

endmodule

这是我写的一个状态机的代码,想实现下面所示的功能:

要求输出的out_pulse
1)delays < SYNC 半个周期;
2)delays + pulsewidth <SYNC的一个周期;

下面是我从网上一位版主提供的状态图:
S0: delay状态,控制计数器从 0 递增到 delays;
S1: pulsewidth状态,控制计数器从delays 递增到 delays + pulsewidth;
S2: 空闲状态。

当sync上升沿来到时load产生1个高电平脉冲
只要出现load 有效,状态机就进入S0,并且计数器同步清零。处于S0状态,计数器cnt递增计数,直到出现 cnt == delays,切换到S1,cnt继续递增计数,直到出现 cnt==delays+pulsewidth,切换到S2,一直维持在S2 直至load 有效,切换到S0。
S0 和S2 状态,输出脉冲为0,S1状态,输出脉冲为1。

但是我的代码就是实现不了那个波形!烦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cnt 没有及时清零,可以根据load信号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看出来! 能不能详细说下!谢谢了!

网友:
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delays较小时,前几个周期的波形出错!

网友:
建议在delay模块中先将输入信号sync打一拍
还有就是计数器cnt用load信号来清零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