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下在原理图中放置ncsu的library中的器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小弟初学Cadence, 用的是ic610, 在原理图中放置ncsu-cdk-1.6.0.beta中的ncsu-analoglib中的nmos4时,器件没有参数,而且model name也是错的,还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是图里面没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model name一览本来应该是ami06cn,但是确实nmos,下边也没有参数值,不过可以在电路图中放置晶体管的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