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ance

楼主(2010-10-24):
急急急!请问谁能指导下怎么安装cadance,得从win7下安装linux系统开始指导下!谢谢哈!QQ:344935360!

网友:
你还是先自学下怎么装双系统 或者虚拟机把。。网上很多教程都有的。。。。

网友:
我没钱,我要灌水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虚拟机,在虚拟机上再装LINUX,在LINUX下装cadence.对于你这是最简单的了,最好是在别的虚拟机上的文件直接COPY过来 ,打开你虚拟机就能直接使用

网友(2010-11-28):
用虚拟机

网友(2013-11-21):
没钱的人只能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