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EEE T.投稿问题~

楼主(2010-10-24):
投稿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

其中投稿类型有三种:1)regular paper;2)Correspondence Items; 3)Comments

请教,第2种Correspondence Items是哪种类型的文章呢?和regular paper比,除了长度短些外,有什么别的区别吗?谢谢~~

网友:
同求 也许应该谷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哥们儿google到了没?我在google上也没找到答案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才研一 还不是很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