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MOS的Gate Oxide击穿和Vgs耐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24):
请赐教。

网友:
这个倒没有深入研究过。。Vgs不一定是栅氧发生击穿的。。。。

网友:
Gate Oxide 击穿一般是指gate和Bulk之间的吧。
如果bulk和source不是同一电位,就有了区别

网友:
我是初學者,沒有經驗,謝謝大大提供資訊,網路分享,迅速吸收,受用無窮

网友:
击穿分 软 硬击穿!
耐压也分时间的,一般安全系数是 10年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