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PAD 问题

楼主(2010-10-24):
在后端的选择晶振PAD 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是chart 0.35工艺,选择的PAD是PC3x12,包含两个端口,XTAL1和XTAL2,是不是它内部已经连接好了,还是要自己连?
因为我们流片出来,芯片的晶振有问题,必须接有源晶振才能工作,用无源晶振有时上电不起振,短接一个1M的电阻,起振后两个端口的时钟信号幅值不同,即使用有源晶振接XTAL1,XTAL2在的悬空幅值也变小,所以怀疑是晶振PAD的原因,感觉内部时钟电路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高手们呢?

楼主:
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啊,现在看来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1. 外围电路,即晶振的时钟电路引起的,电容的大小或者并联的电阻大小,查看了库中关于晶振PAD的说明,库中只要一种晶振PAD,所以肯定不是PAD选择错误,里面有晶振口的外围电路,可惜没有相关的参数;

2. 做后端的时候约束没加好,时钟树无法支持芯片工作。

继续做实验,总会水落石出的一天

网友(2011-07-06):
楼主,你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我们现在也准备用PC3X12,他们文档的测试电路是用oscillator做的?
这个能外接crystal吗?
非常感谢!
CSMC的文档说明写得太差了。

网友:
楼主,你不再出现了吗?
我的email:swhit@163.com

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后来使用有源晶振触发

网友:
用无源晶振不行吗?
追天鹅的青蛙,希望可以交流一下。
我的邮箱:swhit@163.com

楼主:你也是在CSMC流片的吗?

网友:
CSM 和 CSMC 是2个fab,各位

CSM : chartered semi manufacturing : 被GF 收购了,在新加坡
CSMC : china semi manufature corp   : 上华

osc pad首先看支持多少Mhz时钟输入,有的是Khz,有的是30Mhz左右
其次看电路, osc pad也有几种类型的,
可以看databook文档的,有的是外接电阻,有的是外接电阻和电容
有的是外接电容,里面通常有振荡电路的一部分,
外面只要有个 晶振原件,就能起振,

网友:
非常感谢icfbicfb 的回复:
关于crystal oscillaor的描述如下(CSMC的文档):

从文档的描述来看,既可以接oscilltor,也可以接crystal。
楼主参考的是这个文档吗?楼主是在CSMCA流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