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regulator不能正常启动,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0-10-24):
Regulator:
   vin:10V~25V,Vout=5V, Current Limit=120mA。
Vout端有Pin脚输出,测试发现当Vout连接电阻负载时,如果电阻值低,则Regulator不能正常启动。增加电阻值后者断开电阻,能够正常启动。
   Vin=12V时,RL=100ohm, Vout只有17mv, RL=200, Vout=35mV。。。。当RL=500时,反复上电,都能正常工作。

从测试结果看,似乎是电流限制电路工作了,也就是current sense 的管子导通了,但是pass device 还没有导通,这样的话输出电流刚好大概等于负载电阻上显示出来的结果。
   pass device:  60×80u/3u    current sense   :7u/3u。  使用1um HV cmos工艺,这两个器件均为厚氧化层器件,阈值电压约为3V。  检查版图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了

在负载电阻值较大而正常启动后,减小电阻值RL=50 ohm,也能正常工作,就是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may be dc operation point error,  检查一下current limited sensor resistor,

网友:
专业的,看懂不??????

网友:
感觉就是你的限流电路问题,阈值设得太小,建议增大镜像管的比例,这样就能减小限流增益

楼主:
朋友们,都发表见解啊,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的版图布局中运放的输出线是先接的功率管还是先接的电流限流管?

网友:
带载太重 电路pass device shutdown 肯定vout 很小 这正常啊

网友:
有限流电路,这个结果很正常,可以拿个7805来试下,一样的~

网友(2016-06-15):
带载太重 电路pass device shutdown 肯定vout 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