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级比较器的第一级为什么用电阻做负载啊1

楼主(2010-10-25):
一个比较器!三级增益结构!第一级采用PMOS 差分输入,电阻做负载!这样做有说呢么好处啊 1?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说明啊1?

网友:
不需要cmfb, 速度也快,反正每级也不需要那么大的dc gain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比较器第一级是预放大,为了使带宽不变小,增益不能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NMOS的差分输入与PMOS的差分输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减小第一级的放大倍数提高带宽吧

网友:
除非增益要求线性度很好的电路,一般不要用,否则功耗,带宽,增益很难折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考虑共模输入范围和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别个说负载用电阻。。又不是用带源级负反馈电阻做负载的形式。。。

网友:
用两个栅漏短接的管子作负载,似乎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是电阻呢?
另外有人说增益线性,什么样的场合用到需要线性增益的比较器呢?

网友:
会不会用电阻负载可以对输入失调进行校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