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的simulink仿真

楼主(2010-10-25):
本人进行调制器的设计仿真尝试,我是在SDToolbox资料中sdtoolboxdemos内ExampleLow-Pass下的SD2demo.m例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尝试的。我将它改成了一位量化,基带宽度25600Hz,进行仿真。
     当中遇到了幅值问题,例程中正弦信号的幅值为0.2-pi/256,我所希望设计电路的幅值为2.8V,结果改
了以后发现PSD,信噪比等仿真结果都出现了异常。同时进行了其它尝试后心里也有一些疑惑,整理如下

1、看仿真中输入信号幅值在SCOPE中显示,最大值也就是+-1,是否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我怎样将我的设
计需求2.8V与之对应?
2、看到第一个积分器的输出值比信号源输入要大得多,不知道怎样跟实际电路设计对应,与实现积分器
的运放的供电电压,以及参考电源+-Vref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在百忙中抽点时间指点一下?

网友:
调制器输出是串行码,可以认为是高低电平,不过包含了信号和noise成分,因此需要cic抽取滤波变成并行码,同时滤除高频噪声
实际设计的时候,积分器的输出可以大于vref,不过还要保证积分饱和,不然就会超过输入范围,还有就是系数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一般还是将幅值压下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本人进行调制器的设计仿真尝试,我是在SDToolbox资料中sdtoolboxdemos内ExampleLow-Pass下的SD2demo.m例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尝试的。我将它改成了一位量化,基带宽度25600Hz,进行仿真。
     当中遇到了幅值问题,例程中正弦信号的幅值为0.2-pi/256,我所希望设计电路的幅值为2.8V,结果改
了以后发现PSD,信噪比等仿真结果都出现了异常。同时进行了其它尝试后心里也有一些疑惑,整理如下

1、看仿真中输入信号幅值在SCOPE中显示,最大值也就是+-1,是否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我怎样将我的设
计需求2.8V与之对应?-——————-显示还不知道,在ADC输出线上增加2.8的增益,就可以保证方真结果正常,scope显示还是不知道,呵呵
2、看到第一个积分器的输出值比信号源输入要大得多,不知道怎样跟实际电路设计对应,与实现积分器
的运放的供电电压,以及参考电源+-Vref有什么关系?————————看到一个设计的例子,5V供电可以实现6V的积分器输出摆幅,参考电源范围与输入全范围相等。

楼主:
看仿真中输入信号幅值在SCOPE中显示,最大值也就是+-1,是否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我怎样将我的设
计需求2.8V与之对应?-——————-显示还不知道,在ADC输出线上增加2.8的增益,就可以保证方真结果正常,scope显示还是不知道,呵呵————终于知道了,双击scope模块,出现显示窗口后,在窗口上点右键,这样出现在最下面的选项点击后,会出现Ymin和Ymax设置。

网友(2016-01-03):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压制积分器的输出幅值呢?

网友(2021-12-29):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