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把i386当单片机使

楼主(2010-10-25):
使用vmware建立个i386的虚拟机,然后把这个虚拟机当单片机使,不安装操作系统,请问哪位大侠这么玩过没?
如果这么玩,我的开发环境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类似与51单片机的keil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编译器是什么呢?

网友(2010-12-28):
没这么玩过,飘过

网友:
是不是和wince一样?用wince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1-06-09):
呵呵!你是强人。可以玩的,首先利用NASM汇编工具,写启动代码,然后可以利用C开发工具写程序,就可以了啦,我用过VC6做简单的OS。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将i386当成单片机使用,不用操作系统,当然可以,但需要很深功夫

网友:
拿出80x86的汇编器来搞,跟8031时期的单片机确实一样的

网友(2011-11-04):
晕,这样很费事。除非你对X86汇编系统有深刻的理解。

网友(2011-12-08):
回复 楼主:

    呵呵,十多年前就有人这样玩了,不过是硬的,不是虚拟的。

网友(2012-04-18):
不對吧 x86 單片機是 80186  80188 ..
一樣是CPU + IO

和你說VMWARE 差很多吧

网友(2012-11-15):
给你推荐一个MikeOS
http://mikeos.berlios.de/

网友(2013-01-15):
vmware有針對作業系統做模擬,你應該需要的是真正的x86模擬器,例如QEMU之類的東西。

网友(2013-04-04):
如果目標是 x86 cpu 用 io

但是 , X86 CPU 本身不帶 io  更沒有 rtc
跟本不是完整的 system , 你實機如何用 ??

外面賣 rdc x86 都是 soc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