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Magawizard_plus IN Manager生成的DDR2控制

楼主(2010-10-25):
求助各路大神,小弟毕业设计需要使用DDR2 SDRAM,开发工具是QUARTUS 9.0 老师让我用Magawizard_plus IN Manager里的DDR2 HIGH PERFORMANCE CONTROLLER来生成DDR2的控制期,然后自己来仿真测试看看读写是否正确。
小弟已经看了很多文挡,我生成DDR2的控制器的IP后,QUARTUS提供了example design,它帮我生成了一个顶层文件ddr2_example_tob.v,这个里面包含了一个也是QUARTUS提供的ddr2_example_driver.v和我生成的IP CORE。还提供了一个ddr2_example_tob_tb.v的 TESTBECH文件。
QUARTUS提供的DDR2的文挡里说 把ddr2_example_tob.v做顶层文件来仿真就可以了。
但是我仿真之后没有出任何结果!!!
拜托各路大神给我讲讲,到底用QUARTUS自己生成的DDR2控制器,还需不需要再加其他模块或自己写代码来驱动啊,那个example_driver文件又是干嘛的啊!
麻烦用过的大神指点 下!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个

楼主:
没人看到吗 请斑竹大神 各路大神来解答啊

楼主:
还是没人帮我吗

网友:
那个是可以直接拿来做仿真的,你看下这个core的手册,里面会介绍自带的example做了哪些测试,你可以把example_driver替换为你自己的代码,在example_top也就是顶层中,把你的代码module和控制器core包包含进去。
example_tb就是一个仿真激励,主要是产生时钟和复位,你不需要改动,顶多是把顶层module名字改的和你的example_top一样。

网友:
真正用这个controller来对DDR2进行读写,必须结合自己的应用编写接口控制程序,一般用一个状态机就差不多搞定。
文件的作用你可以查看生成IP后的文件或者手册。

楼主:
就是说我只需要把example_driver改成自己需要的测试代码 然后就可以做测试了吗? 请大神赐教

楼主:
真正用这个controller来对DDR2进行读写,必须结合自己的应用编写接口控制程序,一般用一个状态机就差不多搞 ...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 你说的这个接口控制程序是什么呢 是不是相当于发送读写命令和地址的程序? 不是这个DDR2的IP 已经提供了一个ALTMEMPHY 的接口吗? 不懂  请教

网友:
example_tb只是产生时钟和复位信号,是最顶层,下面是example_top,是你设计的顶层文件,里面包含两个:一是example_driver,这个也就是个驱动控制器的程序,可以替换成你自己的控制代码;另一个是ip core,也就是ddr2 controller,以及其内部包含很多模块,我们不需要去管;
我们调用ddr2 core只要求会使用控制器的接口时序就可以,用自己的设计代码去控制ddr2 core 然后让它去完成对ddr2 sdram的访问。

我不知道你的测试代码内容是什么,但你要是控制ddr2 core的话,你就必须发送读写信号,数据,地址,还要接收数据,local_ready,local_initial_done等信号。

example_driver里其实也就是这些内容,你可以直接替换。

楼主:
example_tb只是产生时钟和复位信号,是最顶层,下面是example_top,是你设计的顶层文件,里面包含两个:一是 ...
引用 网友B:

能加我的QQ吗 我是 1654330112  我想在QQ上请教你 若有机会 还可以请你吃个饭 呵呵 主要毕业设计搞不定啊

楼主:
    听了你的介绍 我大概有点明白了 但具体仿真还是老出问题 我想到时候我把我写的driver程序给你看看 能帮我分析下吗 或 帮我看看警告的原因 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多给小弟讲讲啊 那个example_driver里的程序看不懂啊 太复杂了 用过这个IP的蝈蝈能把你的测试程序给我一分吗

网友:
quartus生成的example相当于已经有一个自动测试的过程,它把一些基础的读写testcase都写好了放在那里,直接仿真应该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自己改写添加喽。

你说你仿真没有任何结果,怎么可能,log贴上来看一看

楼主:
quartus生成的example相当于已经有一个自动测试的过程,它把一些基础的读写testcase ...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你QQ聊吗 这里贴图不好贴  仿真一次大概都要二十几分钟 因为QUARTUS生成后的顶层文件输入只有两个,一个golab-reset_N,一个是参考时钟,我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器加了测试激励后 仿真没有出数据 我只直接用他生成的例子来仿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果。
恳请用过QUARTUS自带的DDR2 IP CORE的 大神给小弟讲讲怎么用啊 怎么测试啊
另外我看他生成的testbench文件夹里有tb测试文件和仿真模型文件,但我用modelsim 仿真 也是完全没有输出 怎么回事呢?

楼主:
quartus生成的example相当于已经有一个自动测试的过程,它把一些基础的读写testcase ...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你QQ聊吗 很想请教些问题

网友(2011-01-13):
也是在此困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