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自动充电机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0-10-25):
自动充电机是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脉冲充电电路和最新功率开关器件研制而成。充电电流可从0-30a之间无级任意调节。电池被充饱电后充电机自动停止充电,杜绝普通充电机经常过量充电而损坏蓄电池的通病。大大地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机后有散热风扇,具有过电流,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技术指标:
①输入电压:220v±10%50hz
②输出功率:400w③充电电流:0-30a(可调恒流)
④被充电池电压:12v使用方法:①先将红、黑导线的铜接头分别接到充电机输出的红、黑接线柱上,然后把红、黑鳄鱼夹分别夹在被充电池的正负极上。

此时充电机面板上会有数个灯亮。
举例:如三个灯亮,表明充电池还剩余60%的电量。③将自动充电机后板的调节旋钮逆时针方向调至最小。然后打开电源开关,将调节旋钮顺时针旋转,慢慢地把电流调到所需数值。(见电流刻度表)④面板上的指示排灯最后一只绿灯亮,电流表已慢慢接近0,表明电池已被充满电。
注意事项:①电池极性不能接反,否则会损坏充电机和电池。②应在通风条件较好的地方充电,以利充电机和电池散热。

网友:
给我阿格外为二各业

网友:
但是过热会让

网友:
是个无恶搞登革热

网友:
如果而如有和

网友:
隔热一万恶我哥

网友:
额头热和任何人

网友:
个二天幼儿园

网友:
高热会儿而我以人

网友:
的各位人体二天同

网友:
不二过热风格通过我饿

网友:
国家乳头肌德格体

网友:
个发热工人人有5

网友:
不热和任何人

网友:
高热合格宏图件

网友:
岩土加捕5编号过不被

网友:
hger而如何二条额

网友:
而过要八日游4 不

网友:
个热火烽火台

网友:
会让和天然居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