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在vcs文件中产生.vcd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0-10-25):
请教高手,如何在vcs文件中产生.vcd格式的文件呢,我用命令vcs -debug -f test.f,只是产生了.vpd的文件????

网友A:
在你的testbench 中加入如下:
initial
begin
$dumpfile ("xxx.vcd");
$dumpvars(0,testbench_modulename.top_module_instancename);
end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哈!还要添加dumpon 和dumpoff的命令啊,我昨天也弄出来了,是准备做power optimizition 的

楼主:
initial
     begin
         $dumpfile("AGC_CON.vcd");
         $dumpvars(0,AGC_CON.clk);
         $dumpvars(1,AGC_CON.rst_n);
         $dumpvars(7'd121,AGC_CON.LNA_U);
         $dumpvars(7'd41,AGC_CON.LNA_D);
         $dumpvars(7'd112,AGC_CON.VGCF_U);
         $dumpvars(7'd72,AGC_CON.VGCF_D);
         $dumpvars(7'd88,AGC_CON.PGA_U);
         $dumpvars(7'd80,AGC_CON.PGA_D);
         $dumpvars(5'd5,AGC_CON.TH);
         $dumpvars(0,AGC_CON.LNA_RSSI);
     end

     initial    // initial the clk
     begin
         $dumpon;
         forever #(clk_cycle/2) clk <= ~clk;
        $dumpoff;
     end
记得在其他地方加入#(500*clk_cycle) $stop;
嗯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5-08-11):
回复 楼主:

    请问修改test_bench 后,编译所有verilog 文件后,就自动生成vcd文件,还是还要输入什么命令?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testbench 中加入如下:
initial
begin

你好能详细介绍一下怎么产生的吗

网友(2024-02-27):
要输出全部波形,testbench里加上就可以啦

  1. initial begin
  2. $dumpfile("xxx.vcd");
  3. $dumpvars;
  4. end

网友:
最近在跑vcs,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