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xilinx ise的优化问题

楼主(2010-10-25):
前些天调了一个算法,其中用移位做乘法,出错,用chipscope观察,结果fpga将我定义的signal的第一位给优化掉了,但是这个signal在后面的算法中有用到,结果直接导致功能失败。具体信息如下:

data_length3(13 downto 7)<=ff_quotient(6 downto 0);

data_length3(14 downto 14)<="0";
data_length3(6 downto 0)<="0000000";

这时候,ise将我的data_length3中的第一位data_length3(0)给我优化没了,

结果我后面的程序中包含:

data_length3<=data_length3 - data_length4;

结果肯定是不对了。

我看了一下综合报告,意思是data_length3(0)恒为0,直接接地了。

请教各位,如何能避免这种情况?让fpga别瞎优化,把算法都整错了。

网友:
按贴出来的看:data_length3(6 downto 0)<="0000000";都总是"0"啊。所以ISE给你搞成0是对的。
一般来说,ISE不会优化错的。

网友:
你还是先分析分析代码吧
如果你不想让ise做优化,可以加keep属性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是啊,你那个(6 downto 0)赋值不都是0么。

网友:
把你的代码全部贴出来。
感觉上好象是思路问题
你是不是写了大概这样的东西
a<=40
a<= a-b
硬件的话,可不会顺序执行

网友(2018-11-28):
参考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