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开关电阻热噪声的贡献怎么计算?

楼主(2010-10-25):
charge scaling的DAC, 开环的比较器

采样阶段贡献总能量为kT/Ctotal,
但是在每个独立的redistribution比较周期的贡献机理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成对输入的再采样么?
用  vnoise---r1----C1---(Net out)--C2 ---r2---gnd 算out处好像也有问题?

楼主:
如果假设每个开关ron相等,那可以假设Vref+和Vref-上叠加一个4kTR
与Vref的噪声贡献相似
但是Vref端的噪声贡献貌似与Vin端的噪声贡献并不等同,
Vref端噪声基本没有被低通滤波,这样折算到带内噪声无穷大-->与事实矛盾
1.Vref端噪声贡献??
2.不等同Vref端噪声贡献??

楼主:
但是Vref没有被采样,不用折算到带内
这样对噪声地带的贡献等同
2kT/(C*fs)+4kTRon*2
?

楼主:
但是4kTron的噪声如果是全频带的,引入的peak error岂不是无穷大?
来个大侠解惑一下啊谢谢

closed

网友:
回复 楼主:

redistribution 时是DAC对Vref+,Vref进行采样。应该和vin已经没有关系了。对于每个电容的下极板都是低通的,但DAC的输出极点应该是高通的了。你在这里的用意是想分析switch在on的时候的热噪声换算到比较器的输入端(DAC的输出)的大小是多少,对吗?
我觉得应该重新去计算,而不是简单地用KT/C去直观理解。不知道你怎么看?

网友(2010-12-20):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仔细研究;初步理解如下:在开关在断开的瞬间会将热噪声采样到电容上,所以是存在误差的;开关初始状态接在Vref-,首先,开关断开Vref-,产生了噪声误差电压,然后,开关切到了Vref+,电荷重新分配,如果比较器输出1,然后开关断开Vref+,再次产生了噪声采样出现的误差电压,开关又回切到了Vref-, 电荷重新分配。通过这样的分析,每个比特判定中1-2次采样噪声产生误差电压。

网友:
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2017-12-07):
SARADC开关电阻热噪声的贡献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