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stro中多电源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设计中需要提供2组电源,VDD、VSS和AVDD、AVSS,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Astro中应该怎么设置多电源的情况?

我是直接用aprPGConnect分别对两组电源设置的,结果会出现warning,说voltage area只有1个,是不是需要设置voltage area啊还是怎么的,这个事情弄了挺久了,很急,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
关键是你的std cell有几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d cell 有1组电源:VDD,VSS,然后一个宏单元另一组电源AVDD,AVSS

网友: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啊,手动画也行啊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学,希望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