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SMC 40V的PDK时不能用spectre仿真

楼主(2010-10-25):
请教下各位高手:
我现在手上有个项目用CSMC 40V BCD工艺在做,刚拿到他们的PDK。使用的时候发现在调用PDK中的器件搭建好电路后,每次开始仿真时必须先用HspiceS仿一遍,再用Spectre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否则会提示qlp (电路中的器件是选择PDK中的qlp1d2x1d2)qvnbd(电路中的器件是选择PDk中的qvn1d2x1d2bd)是未定义的model。若将s05hvcdtst3600v101.scs文件中的qlp1d2x1d2改为qlp,将qvn1d2x1d2bd改为qvnbd,再用Spectre仿真时没有错误提示,但电路中会出现很大的负电压(如:电源电压为10V,电路中会出现几十kV的电压)
如果用HspiceS 仿一遍,CIW中会提示unsuccessful,因为PDK中没有提供有HspiceS 的view,但是再换成Spectre仿真又正常了。
我用的是cadence5141,请问下这是PDK的问题呢还是我软件设置的问题?非常感谢!

(注:如果我调用analogLib中的器件,然后添加model name,再设置好model libraries,用spectre仿真又是正常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呵呵,CSMC的pdk可能有点问题吧
  你看下对应器件的CDF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呵呵  找到原因了,在用HspiceS跑的时候会提示将CDS_Netlisting_Mode修改为Analog
因为在.cshrc文件中没有作这项配置,加上“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就OK了

网友(2013-12-11):
请问楼主,你们用的是0.25的还是0.5的呀?

网友(2018-08-20):
回复 楼主:

   csmc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