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样用低速时钟采样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0-10-25):
新手请教:如果计数器的时钟是10M,而想用3M的时钟获取当去计数器的值,该怎么做?

网友:
要么就是fifo,要么就是用RAM。总之是要做到异步处理,直接获取好象不行。

网友:
采用10M时钟的计数器是每个周期都计数,那么3M的时钟采样到的计数器的值的低位值的变化频率大于3M
低速时钟域发出一个req信号,高速时钟域做两次的锁存同步, 用此信号做一个单脉冲信号所存下来一个计数器数值,
同时将同步之后的req信号作为grant信号发给低速时钟域,低速clock domain采样到此信号,并且做同步之后
用此信号做一个单脉冲信号所存计数器的数值到 3M时钟域,同时清除req信号。

网友:
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是握手传递计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网友:
不愧为版主啊   产生的单脉冲正好用来使能触发器在下一个时钟沿所存当前计数器值,继续走全局时钟网络,可以避免使用锁存器。

网友:
三楼实在是高,请教一下用异步fifo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网友:
过来学习了,高人太多了,受教了

网友:
基本上低速采高速是不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听不懂
还能详细的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