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两次post placement optimization的区别

楼主(2010-10-25):
Astro中CTS之前的post placement optimization phase1 和CTS之后的post placement optimization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进行两次optimization,且一个在CTS之前,一个在CTS之后呢?恳请哪位大虾详解一下。

网友:
看看user guide就了解了吧

网友(2011-03-29):
PPO1 和PPO2 类似, 都是做优化,不过CTS以后做propagated clock以后的优化,更真实

这个都是Astro的老黄历了, 其实PPO1 属于place opt,  PPO2属于 post cts opt,

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