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DDR3 core为什么不工作

楼主(2010-10-25):
最近刚刚学习使用DDR3 core,生成一个IP core之后用其自带的example跑仿真,但是发现有时候生成的core可以正常初始化跑exampe,有时候core就不工作。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用的modelsim 6.5,是仿真工具的问题还是在生成core的时候参数调整的有问题?可是我选择原有的器件参数,没做任何修改,仍然是core不工作。

有没有对ddr3 ip core比较了解的大侠出来指点一下啊 ???

楼主(2012-01-20):
原因已发现,因为altera ddr3 的ip core里带有ddr3的仿真模型mem_bfm,在modelsim编译的时候需要编译几个初始化文件(生成ip core的时候文件夹内会自带),其作用是初始化仿真模型的,否则这个mem_bfm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没有响应,造成ddr3 core的初始化完成信号init_done一直处于无效状态。

网友(2012-02-27):
谢谢! 好的好的, 不错不错

网友(2012-04-25):
问题解决了还来分享就是好同志。

网友(2013-08-02):
绝对是好同志,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