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中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26):
请高人简单解释一下这两个D触发器如何同时实现鉴相和鉴频的呢?

网友:
呃 。。。。。友情帮顶  没仔细看过锁相环之前的都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感谢 呵呵

网友(2010-11-25):
你要是始终知道,频率和相位其实是一个概念的,而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网友:
这个只能帮顶了

网友:
呃   我还没看到这

网友:
频率和相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楼主应该看一下PFD的输出状态表,里面有些当Qa与Qb表达不同值的时候,代表对输入和Reset的控制,从而对频和相进行控制。鉴相和鉴频则是通过Clk与输入的比对得到输出Qa和Qb,之后因为不同的输出,我们在PFD的输出状态表里面就可以得出如何鉴相和鉴频的答案。

网友:
我还在运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