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2008安装遇到问题,启动不了

楼主(2010-10-26):
我在本论坛内下载的design compiler2008安装过程都正常,安装环境为ubuntu-10.04,shell为bash,安装完成之后终端运行dc启动不了,但运行dv却可以,终端提示如下:
---------------我是分割线---------------------
kexin-amy@kexin-amy-desktop:~$ dc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Z-2007.03-SP5 for linux -- Oct 16, 2007
              Copyright (c) 1988-2007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Error: For optimal performance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enhancements and capabilities in Synopsys synthesis products,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XG mode. XG mode is available in Tcl only.
DCSH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use dc_shell in DCSH mode, please use
dc_shell -db_mode -dcsh_m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http://solvnet.synopsys.com
---------------我是分割线---------------------
kexin-amy@kexin-amy-desktop:~$ dv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Z-2007.03-SP5 for linux -- Oct 16, 2007
              Copyright (c) 1988-2007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Initializing...
Starting shell in XG mode...
design_vision-xg-t> design_vision-xg-t>
---------------我是分割线---------------------
不知道为什么,我改过shell试了一下也还是不行,忘说了,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我是分割线---------------------
#Design Compiler
#下面一行中的/usr/synopsys/dc200809 是 DC 安装目录
export PATH="/eda/synopsys/dc200809/bin:"$PATH
#lmgrd
#下面一行中的/usr/synopsys/scl 是 scl 安装目录
export PATH="/eda/synopsys/scl/linux/bin:"$PATH
export SYNOPSYS="/eda/synopsys/dc200809"
#下面两行是关联我们生成的 license,若没有这一步,软件会默认
#到/usr/local/flexlm/licenses 文件夹中去找 licens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sylic="/eda/synopsys/scl/linux/bin/lmgrd -c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我是分割线---------------------

哪位好心人指点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
看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wo zhi dao l

楼主:
我知道了

网友(2010-12-14):
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1-09-14):
请问dc2008本来就不包含design_analyzer吗?
我的dc2008安装后dc,dv都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就是启动design_analyzer时
说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2011-10-29):
同样问题 请教高人啊
我的是dc启动不了 dv可以启动

[xhk@localhost ~]$ dc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Z-2007.03-SP5 for linux -- Oct 16, 2007
              Copyright (c) 1988-2007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Error: For optimal performance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enhancements and capabilities in Synopsys synthesis products,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XG mode. XG mode is available in Tcl only.
DCSH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use dc_shell in DCSH mode, please use
dc_shell -db_mode -dcsh_m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http://solvnet.synopsys.com

网友:
Information: If you want to use dc_shell in DCSH mode, please use
dc_shell -db_mode -dcsh_mode.

这一句怎么解释啊  要怎么做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bashrc中加载了一句:

alias dct="dc_shell-xg-t"

运行 dct 后就出现以下

Initializing...
Starting shell in XG mode...
dc_shell-xg-t>

想知道 dc_shell-xg-t  和dc_shell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