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复位信号reset,需要做CTS吗

楼主(2010-10-26):
求助,Astro的时候,复位信号reset,需要做CTS吗?如果需要做,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多谢各位

网友:
不需要啊

网友:
不需要啊,CTS是因为clock会驱动很多个负载flop才要进行分级强化clock信号,并使clock到每个flop的时间基本相同,复位信号同普通信号的作用基本一样,所以直接在routing的时候连就行了

网友:
可做可不做。如果rst实在太长导致skew超过一个时钟周期的话,也许是要做的,一般不用

网友:
CTS的全称是clock tree synthesis ,想想也与reset 没有关系呀

网友:
CTS clock tree synthesis

网友(2011-05-09):
复位信号要做reset tree的,至于方法么,我还在研究,恰巧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才看见这个帖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最后没有做,因为当时想到跟时序无关,但现在才想到貌似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2011-10-03):
Perhaps you can instantiate a high driver at the reset signal source and avoid using reset tree.

网友:
reset tree要做的, 主要是解决max_fanout , max_cap ,max_transition问题,
你总不能让reset周期太长吧, 对芯片工作也不利啊,

一般pr工具只要你不设ideal_network , dont touch ,都自动会对high fanout nets做buffer tree的,
在place阶段,

在cts阶段做也行的
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s

网友:
看你的设计规模了
如果对reset的要求比较严格,那就处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