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ompiler 软件的配置

楼主(2010-10-26):
查看power compiler user guide 的资料,里面将DC里面嵌套了Power Compiler 软件,但要通过license 进行配置,哪位知道怎么弄的呀,我想在Power Compiler 里面做下功耗的优化,谢谢先

网友:
这个用的是一个license啊。和DC一样的啊。

楼主:
    谢谢楼上哈,但我想知道的是,需要在配置DC的license里面加入什么命令或其他什么,才能把power compiler 给集成到DC里面,以便于调用,因为网上这些东西找不到

网友:
如果你有license的话,DC开启后,当和power相关的优化开启,license就会自动读入并使用这些优化选项。用的是一个license文件。
简单的说,如果你的license支持这个功能,直接在DC里面用就好了
如果没有,DC里面用power相关的优化,DC会提示你没有license支持这个feature。

网友(2011-02-04):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2011-05-19):
還是沒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