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双环PLL频率综合器

楼主(2010-10-26):
附件里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双环PLL频率合成器,其中采用了SSB的Mixer,我想问这种结构:
(1)当Mixer的两个输入端频率一个为高频,一个为低频,采用的SSB Mixer的I和Q的失配会造成多大的PLL相位噪声恶化?这种结构有公司设计成产品出售吗?有的话,可否提供型号?
(2)如果Mixer的两个输入端都为高频(频率很接近,记为f1和f2),那么在offset频率等于(f1-f2)/2处,两个输入信号都存在一定的噪声,此噪声经过Mixer后会变成低频的噪声,而PLL的低通特性无法滤除这些噪声,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方案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没有发现有论文或者设计采用这样的方案)

楼主:
忘了发附件文章了,补上(请见Fig.12)

网友:
在等问题的答案还是推销附件?

楼主:
当然在等有了解双环PLL的前辈给我指点,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个设计采用单环整数PLL,分频比过高,导致相位噪声差,而又不能采用小数分频PLL,所以我们考虑是否考虑采用双环PLL,但是没有发现采用双环的产品,只有学术论文,所以对这种双环结构心里没有底,因此特发帖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用SSBmixer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杂散spur的问题,文章在讲在这部分的时候也主要是针对spur来讲的(如spur在频偏很大的地方PLL可以滤除,spur所在频点在接收机带外等)。SSBmixer的输出相位噪声基本上取决于输入的相位噪声,它基本上不太对相位噪声恶化太多。
    还有一点,对于实际做东西来讲,不是就做学术,我觉得双环一个重要的地方是,里面的两个VCO是同时工作的,而且不在同一频率,两者的隔离将是一个问题,也许pulling很难避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建议,您的建议消除了我们的疑虑。我们尝试去优化单环结构的相位噪声,尽管分频比N比较大。

网友:
溃通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2015-10-20):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