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O AND ACTIVE)SIZING 0.3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27):
在一份文件中看到一个这个语句“(PO AND ACTIVE) SIZING 0.3”
还有好些个语句也是前面是逻辑运算,后面有个“sizing”和数字的,小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哪位layout的前辈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PO和ACTIVE应该是poly和active区域的意思吧
所以AND在这里不是逻辑运算
如果猜得没错,0.3是大小的意思

网友:
PO和active 重疊的地方,往外長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