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II中如何实现信号的LVDS transmitter?

楼主(2010-10-27):
本人新手请多指教

我用的DE2开发板,用LFSR的方法实现了伪随机数的产生,想将伪随机数据变换成LVDS差分信号送出去,如何将单转成差分信号呢?
在I/O配置里面实现么?
请达人指教下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
用现成的电路开发板,能通过IO来配置出差分信号输出吗?

我们做差分信号输出的时候都会从FPGA的差分输入口,到外设,每对信号布线都要符合等长、等距等要求。

网友(2013-07-13):
回复 楼主:

    wHATISlfsr

网友(2014-01-14):
是啊啊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