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哪个版本的好用-新手

楼主(2010-10-27):
菜鸟,刚学习verilog,请问xilinx的ise哪个版本的好用一些。
最好能再给个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10.1好用一些

网友:
ISE有兼容WIN7的版本吗?

网友:
看你的習慣囉...
每個版本都有人習慣....
感覺這是一套滿不錯的軟體..

网友:
12.2 最新版 win7可用

网友:
个人感觉9。1用起来比较顺手,但是有新的FPGA的话就要换新软件了

网友:
如果是 Spartan6/Virtex 6 的话你需要 ISE 12.1 / 12.3

网友:
是啊,感觉Spartan6比V5要强

网友:
我同意,我认为这是因为 S6/V6 使用 LUT6. LUT6 是大于1.5倍 LUT4 的效力.

楼主:
大概那里下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同时新手,同来看看

楼主:
没有啊,只能自力更生了

网友:
use ise 12.2

网友:
11.5也不错哦,ise版本合适与否与你选择的器件有关。

网友:
最新的12.x系列支持v6系列的器件
不需要支持那么高端的器件,可以用11.x系列,还不错,支持v5器件

网友:
用的10.1,这个没太大的区别吧,版本合适与否与你选择的器件有关

网友:
我也是用的10.1

网友:
ISE的版本和你用的FPGA芯片有关,如果你用的是6系列的最好选用ISE12.1及其以后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