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Fixtime中fix hold time的方法

楼主(2010-10-27):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STA时存在hold time violation时,除了insert buffer这种方法外还有什么较常用的方法啊?

楼主:
自已顶一个先

网友:
加buffer 改gate大小 改netlist结构 改逻辑结构 换pin 删buffer 移动instance 引入useful skew

网友:
resize cell 或者 time borrew

网友(2010-11-26):
我建议最好还是插buffer的好!
useful skew慎用,最好不用。

网友:
如果你的设计中没有用ICG cell,而且violations主要集中在clock gating一块的话,在CTS之前加入一定的timing borrow,结果会好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插buffer

网友(2011-05-03):
插buffer 比较普遍,插入的buffer  的位置也是很有讲究的,选择一个对setup 影响最小的节点插buffer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