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sram和rom这些同步模块,在ClockGating中是如何被处理的???

楼主(2010-10-27):
大家好,如题的问题,有大侠想过吗?
我们平时在clockgating的时候,关注的都是寄存器,那么设计中别的类型的时钟同步单元,例如ram和rom,工具是如何处理它们的时钟呢?

按照我的理解,工具应该有能力处理,因为ram,rom等同步单元的时序和触发器非常相似,几乎一样,gating的原理也是讲得通的,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呢,研究过的大侠讲讲吧。

网友:
ROM需要时钟吗?RAM的话,时钟有时候是不能停的,比如说DRAM就需要时钟来刷新,完全没时钟数据会丢失。

楼主:
我们讨论需要时钟的ROM和RAM :), 静态RAM是不需要一直保持时钟的,因为它不需要刷新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RAM里需要时钟的部分实际上也是寄存器,RAM本身是不需要时钟的,就和组合逻辑一样。
寄存器的门控和一般寄存器的门控没有区别。

网友:
soga,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