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CC读入DB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请问如何在ICC中读入现有的DB或者像Astro一样调用library compiler读入lib进而生成DB?
翻了很久的ug,就是找不到。。

回复二楼:先谢一个。。。
              但是我的意思是,比如我自己用ICC做一个小的数字IP,这时候是没有logic model的(也就是LM目录及其下面的.db)
而我现在有现成的db文件,只是想读进这个设计中去,以便在更高层次的place&route中调用该IP。
换句话说,我要为一个没有LM view的IP库生成LM。

网友:
和DC一样,设定link lib/target lib和search path就可以,实际上直接用DC的脚本都可以

网友:
跟风问下,ICC是什么?读入db库要干什么呢

网友:
ICC是IC compiler,是synopsys的一个布局布线工具,和Encounter类似,只是2009年后ICC推出Zroute技术后布线效果比Encounter好

网友:
楼上真好

网友:
DC和ICC的DB没有区别
如果你的IP并不需要重新做timing的话,写一个简单的黑盒子lib,用lib compiler生成DB
我实际在想,干吗非要db呢,直接用milkyway不好吗。
milkyway能生成DB的吧,不太确定。

楼主:
    回楼上,milkway的数据格式里就包含DB的啊,我这不没有么,我有lib,有db这些文件,但是总不能在icc
的运行目录下直接mkdir一个LM目录copy进去吧。。。。
如果你文中的milkway指的是工具名称,那我记得那玩意儿是集成在astro里的吧,貌似ICC里木有啊。。。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用ICC布局布线,完了之后转到astro里读进DB,感觉很别扭啊。。。。。

网友:
可以写一个空的lib,用LC编译成DB格式。至于ICC,要不要和Astro一样abstract成Fram,不晓得,没用过。只用过Astro。

网友:
回楼上,milkway的数据格式里就包含DB的啊,我这不没有么,我有lib,有db这些文件,但是总不能在 ...
引用 楼主:

基本被你弄糊涂了。
你说你做了个IP,然后没有logical view,所以我假设你是做了个layout,然后不想搞具体的功能,建议你做个黑盒子好了
现在你又说你有lib和db,但是没有milkyway的库
如果你有了IP的layout,我假设是肯定可以用这个layout和你的IP的db合成一个有功能的milkyway的库

当然,你需要有milkyway这个软件。
对,milkyway是个软件,有单独版本,就是用来处理库之间的转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hjanks!

楼主:
    额,重新来,,,我自己用ICC place&route出一个macro。这时候它是mw格式的,但是没有LM也就是没有db。但是我用其他工具产生一个db(自己写.lib),这时候db有了,但是没包含在mw数据里。我的问题是用ICC把db读进去,让运行目录下产生LM。不知道这么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单独的Milkyway肯定可以做这个,ICC够呛

网友(2013-07-25):
请问黑盒子lib怎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三种方法:
1、在Milkyway中加入logic module,就会产生LM。
2、生成ILM做hierarchy design。
或者
3、直接拷贝db文件,link_library和target_library指向它,没问题的。

网友(2016-05-26):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产生db文件,我只有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