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mento carlo仿真

楼主(2010-10-27):
setup 用spectre 跑monte carlo仿真平台时发现,match管的m值如果>=2, 仿真的结构和理论推算的不符合。下面有一组结果,不知道哪个和实际结果最接近?
      具体做法:保持total w/l ,total w*l不变,改变m的值并相应地改变单个管子的w。m值越大仿真结果显示mismatch越大。如果定义了correction系数,mismatch越小,这倒是和理论上方向是一致的。
     如果将m值改成nf(number of finger), 结果比较接近。但是这样不同的match方式schematic输入很复杂,比如2:2的match(ABBA),A岂不是要拆成两个?如果是total finger=40, 每个match单元是4, 那不是要输入十个等同的nf=4的管子,电路的可读性就变差了。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困惑吗? 求真相!

网友:
BJ-EPM240 CPLD学习板和SF-EP1C FPGA开发板为主

楼主:
期待版上的大牛们出来讨论讨论

楼主:
再顶一下,求大虾现身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