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 pro 不识别Ansys,有朋友能帮忙解决么

楼主(2010-10-27):
MEMS pro 是版上兄弟发的破解版
安装时不识别 ansys 10
所以ansys add-ons will be not installed
有朋友能帮忙解决问题么?

谢谢啦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版本太高了,可是现在要找低版本的还真有点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sys 9 和 10都有都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用的MEMS pro破解的不完全
还是有什么设置上的诀窍。。。
有用论坛上的破解版安装成功的么

网友:
我试了8.1版本的也不行,采用的本论坛提供的破解方法。
ANSYS本身应该是已经安装成功了,因为是可以运行的,只是MEMS Pro4.0不识别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所以就是mems pro 没有破解版可用。。。

网友:
沒辦法幫你啦

网友:
我从手册上的插图看到MEMSPr04.0调用的是ANSYS7.0,可是我在网上没有找到,不知道其他兄弟可有该软件的下载链接,以便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

网友(2012-06-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03-03):
哪位可以发个EMSP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