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abstract generator,怎么提取lef

楼主(2010-10-27):
小的最近需要用abstract提取lef文件,用的库是smic18的。在导入库时(我新建的,基于smic18),一直提示没有定义P&R layers
这是什么原因?是库里缺少了什么文件了吗?根据错误提示,我用abstract_tutorial里的参考解决方法试了,还是不行(根本就不动)。请大侠们指导下

网友(2011-05-03):
修改你的tech file .加入P&R layers 的定义

网友(2011-11-10):
提取模拟的MACRO.LEF的工艺文件是不是不能跟数字工艺文件一起用?

网友:
已经有了 opus 数据库了么,可以只直接打开, 那个opus,

然后启动Abstract,  直接pin,extract ,abstract 3步就行了

看看下载区的资料,很多的

网友(2012-02-09):
在提取lef文件的时候有一个tab中少设置了一项

网友:
我是启动abstract后,直接把smic18的techlef导入,然后写个map文件导入gds,再pin,extract ,abstract,然后就可以导出lef了。

网友A(2012-05-18):
回复 网友B:

    能否告知,你这里使用的techlef是哪一个文件?map文件是哪一个?smic18给了好多,确实分辨不出应该使用哪个tech文件,一直报错,gds也无法导入,求帮助。如果您能把除了gds文件的abstract上传下(如果gds要保密),那就更感谢了!困惑我好久了,abstract一直没搞懂。万分感谢!我的邮箱是lvguangzhiyuan@gmail.com,感谢!!!期待看到您成功的abstract工程

网友(2012-12-13):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Virtuoso中用CIWFile→Export→LEF产生tech lef,请问这个可以直接在Abstract里导入吗?还是要修改什么?
     我没有修改导入之后出现error,说insufficiently define metal layer什么的。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2013-02-21):
回复 网友C:

    请问opus是什么?我之前只是用普通方法提取lef,望大侠指教

网友:
请问prrule的格式?

网友(2013-08-24):
回复 网友D:

   最好用pr的 tech lef

网友(2014-11-06):
你好,我最近也在转lef,也弄不出来,你可不可以也指导我一下啊?请问一下map文件是要自己写的吗?我都不会写,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map里写些什么啊?

网友(2014-12-14):
回复 网友A:

   同样恳求大侠帮助,最近在把一个电路做成单元库,无论是直接把GDS导入到milkyway,或者是把GDS抽lef 都遇到了找不到端口的问题,想请教下前辈画版图的时候端口是直接使用M1 label贴上去还是其他画法。再者,抽取lef的时候的.tf文件是用哪一个呢,map文件也有问题,找不到pin后续步骤无法进行,一直没有解决,耽误了不少时间,请求前辈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什么经验请求分享我的邮箱757193767@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2015-09-24):
不会啊,来个详细的咯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解决了吗?最近也在用abstract抽取lef,但是一直没摸索成功,我的邮箱是2730333263@qq.com,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