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asic综合后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asic综合后 寄存器会综合成什么 大概占多少个门啊

网友:
寄存器还是寄存器,只是替换成厂家提供的寄存器的形式。这是由于综合时使用的是厂家提供的工艺库。
占多少门与你的设计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寄存器还是寄存器啊,一个寄存器就是一个门

网友:
如果说的是等效门就不是一个门了,一般是6到8个级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终电路都是又逻辑门来构成的吧

网友:
二楼的正解。一般算等效门的时候一个1bit寄存器一般是6个门,一个反相器算2个门

网友:
最好其实都是很多的门来实现电路的啊

网友:
寄存器等效为6个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加法,multipex又是多少个门呢,哪有资料可以查么

网友:
呵呵,电路设计已好标准化了。

网友:
一个驱动能力最低的2输入NAND门为一个等效门
假设其面积为A
你的电路综合后面积为Ac
那么等效门数量就是Ac/A

网友:
一个1bit寄存器一般是6个门,一个反相器算2个门

网友:
同问,希望得到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ram,  加法, 逻辑, 各都占几个门, 哪有资料可以查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ram,  加法, 逻辑, 各都占几个门, 哪有资料可以查的么

网友:
special文件可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