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工艺角分析:不同工艺角下面,仿真结果有较大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0-28):
不同工艺角下面,仿真结果有较大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是当然,对应不同的器件参数,见razavi吧

网友:
求高人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我也看了,可是内容很少啊,讲解不详细的啊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因为电容电阻和mos器件由于制造工艺的偏差器件参数会有变化,一般是+-20%,在不同的温度下电子迁移率也不一样,电容电阻也与温度有关,所以不同工艺和温度仿真出来的结果会有偏移。具体的各种参数变化可以看所采用的工艺库。

网友(2022-05-06):
可能是你的静态工作点很极限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