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异步reset的理由

楼主(2010-10-28):
同步复位必须有时钟才使能,这个就是问题。大家看有没有道理。当使用power compiler用ICG方法来做clock gating自动处理的时候,latch的EN可能会被同clock domain内的另一些DFF 控制,并且这些DFF和latch之后的所有DFF共用reset信号,故此DFF需要异步reset设计保证正常复位。

网友:
(1) 同步复位不一定有时钟才使能。没有时钟,DFF也会输出一个电平。但至于是什么电平,与工艺库有关。一般应尽量避免这种使用。
(2) clock gating一般不是gate后产生全局时钟。latch的EN信号受未gating clock的控制,而clock gating后的DFF则受gating clock的触发。这时用异步复位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理由。当然,也不排除gating clock域的信号返回gating前的时钟域的情况。

楼主:
谢谢指教,就是说的太快太短了呀,我还是不明白

同步复位不一定有时钟才使能,这不就会导致rtl仿门仿不一致吗?而且这样的元件和异步复位寄存器元件有什么区别呢?另外查了ICG的后仿情况,发现EN在reset和之后都是默认值为1,也就是打开的。也许DC工具作的好?整个网表那么多EN全无例外,这也保证了复位和时钟都能工作。从这一点看,我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就是听说异步复位寄存器好,不太清楚具体都好在哪里。

肯请明白人点拨赐教。

网友:
也许这英文文章可能有用. CummingsSNUG2002SJ_Resets.pdf (271.44 KB , 下载次数: 212 )

楼主:
看了,谢谢

文件里表示asyn reset cell最大的优点是reset不进入data path,而sync reset cell实际要多用一级组合逻辑。第二个优点是rst不需要clock.
对于其他种种弊端,可以用async reset搭建逻辑再加上另外设计的reset同步电路来生成全局reset,并在STA中修好removel vio就可以全部解决。今天的综合工具也加强了处理,不会出现前后仿真不一致。

sync reset cell虽然可以省一点点面积,但这在今天几乎不足考虑了。

看看tsmc的库,从130nm到90nm越来越明显,90nm下用async能大概省200ps左右。

楼主:
所以有条件的支持带异步reset的设计风格,而要和同步reset说88了。这个前提就是全局clock,reset控制模块做好切换/同步/后端的工作。也听说在华为设计中就有专门的CRG模块嘛,单独设计又干净又安全。

网友:
大家讲的好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异步复位似乎很容易出现亚稳态啊。(*^__^*) 嘻嘻……

网友:
CummingsSNUG2002SJ_Resets.pdf 有没有中文翻译版本?

网友:
抱歉我没有

楼主:
为什么"容易"出现亚稳态呢?这个问题在如今很难逃过STA的检查,除非约束没做好。最近见过某大公司的SDC,某个模块内就是会把所有的reset设为false path不检查,但那是在有其他设计保证的情况。

网友(2011-05-31):
异步reset的问题是必须把reset做成clock tree。
只有特殊的一些地方采用异步reset,大多数电路都需要同步reset功能(至少提供soft reset功能),既然同步reset是必须的,那么异步reset能不用就不用。
另外,critial path基本上都是data path,而多数情况下data path连reset都不需要。

网友:
异步复位也要考虑支持同步解复位,即异步信号本身是经过时钟同步处理过的,然后再作为系统的全局异步复位信号。

网友(2011-12-27):
有帮助,多谢啦!

网友(2018-01-26):
这个真可以有,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