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在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中minicom不能显示ARM板子启动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我在一台装有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2.6.18-8.EL5XEN)的PC上安装redhat自带的minicom,设置好参数,然后尝试在连接串口,但打开arm板的电源后,minicom却无任何输出!
奇怪的是,在winXp下用超级终端却是正常!
原来,rhel5系统,默认的内核是带xen的内核,而因为Xen会缺省将串口1 ttyS0看作是虚拟控制台,从而其他串口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
    1、安装不带XEN支持的内核,串口使用恢复正常。
    2、按以下方法更改grub.conf 文件:

# grub.conf generated by anaconda
#
# Note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rerun grub after making changes to this file
# NOTICE: You have a /boot partition. This means that
# all kernel and initrd paths are relative to /boot/, eg.
# root (hd0,1)
# kernel /vmlinuz-version ro root=/dev/VolGroup00/LogVol00
# initrd /initrd-version.img
#boot=/dev/sda
default=0
timeout=5
splashimage=(hd0,1)/grub/splash.xpm.gz
hiddenmenu
titl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2.6.18-8.el5xen)
root (hd0,1)
kernel /xen.gz-2.6.18-8.el5
module /vmlinuz-2.6.18-8.el5xen ro root=/dev/VolGroup00/LogVol00 rhgb quiet
module /initrd-2.6.18-8.el5xen.img

titl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2.6.18-8.el5xen serial)
root (hd0,1)
kernel /xen.gz-2.6.18-8.el5 console=vga xencons=ttyS16 console=ttyS16
module /vmlinuz-2.6.18-8.el5xen ro root=/dev/VolGroup00/LogVol00 rhgb quiet xencons=tty
module /initrd-2.6.18-8.el5xen.img

实际上就是添加一个启动项,加几个内核参数。
修改以后,以新加的启动项来启动,minicom都可以正常看到arm板上的输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