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10-10-28):
我做综合用的工艺库是.13um的库,里面的db库有tcb013ghplvtbc.db、tcb013ghplvtlt.db、tcb013ghplvtml.db、tcb013ghplvttc.db、tcb013ghplvttl.db、tcb013ghplvtwc.db这样5个,在.setup文档中将这5个db库都设置为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时,综合时就报这样的错
there are conficts between cells in  libraries tcb013ghplvtbc.db and tcb013ghplvttc.db(OPT-128).
当我删的只剩下tcb013ghplvttc.db、tcb013ghplvtwc.db、tcb013ghplvtml.db库时,才不会报错,这是为什么呢?另外一个组用.18um的库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很不解

网友A:
后缀tc,bc和wc是typical corner, best corner和worst corner的意思。
他们是同一个cell lib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的数据
本来就是同一个库,不需要重复加入
设定分析模式的时候,比如使用wc-bc分析,所有的库都使用wc的,只有在hold的分析才使用bc。

网友:
正在学习。观摩观摩

楼主:
    楼上说的没有错,这些db库说到底都是同一个库,只是环境不同而已。那我想问下,DC在mapping的时候,从target_library中调入一个库
完成映射时候,DC接下来要分析setup、hold的时序时,要调入不同的db库以创建不同的分析环境,那这些数据是从target_library中调入,还是有另外的说法。我想知道DC具体是怎么进行上述这些操作的。因为我的综合报了不同库之间cell的冲突,所以我在target_library中只能放一个db库,那我就需要弄清楚DC读入不同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是如何读取的,以确定我target_library里只是放一个DB库不会对我的综合结果有影响。
先谢谢达人的指教。

网友:
也不是啊,我在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时把WC,BC两种情况的db文件都导入了,并没有冲突啊。。

网友:
参看命令
set_min_library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楼主:
也不是啊,我在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时把WC,BC两种情况的db文件都导入了,并没有冲突啊。。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0.13um的,是有冲突的,另外一个组的0.18um的库综合时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求人解答DC在完成Mapping之后,是如何进行时序分析的

网友:
不知道啊。期待达人解答啊~~~

网友:
额,我仅限于看得懂你们的讨论

网友:
通常是3个db.6个估计是两个版本。
应该是版本冲突。建议查一下foundry的说明文件,

网友:
target_library 设置的是你的design,在什么样的PVT情况下,进行Mapping
link_library 设置的是你的design,可能用到的library
对于6楼朋友提到的两条命令,在使用时,需要把best.lib,worst.lib全部link进去,否则你在做后面的setup和hold timing分析时,就会报error
design compiler 和 primer time两个工具做时序分析,是path-based

楼主:
嗯,学习了哈,谢谢了哈

网友(2018-12-2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换版本就会好了?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A:
后缀tc,bc和wc是typical corner, best corner和worst corner的意思。
他们是同一个cell lib在不同的工作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