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0-10-28):
请教,DC综合出来的门级网表怎么在modelsim里仿真~~

网友:
要结合foundry场提供的库文件,一般是在前段库里面的verilog里面,后缀名一般是.lib.src
仿真脚本文件里面的实现如下:
vlog  fsa0a_c_50vt_generic_io_21.lib.src
vlog  fsa0a_c_generic_core_21.lib.src
vlog *.v

网友:
“要结合foundry场提供的库文件”
哪里找到这些库文件啊?

网友:
加上STD CELL的描述就好了!

网友:
我只知道用NC去仿,MODELSIM还不知道。
在TESTBENCH里面加上&sdf_annotate(“ sdf文件名”,例化名)。不知道MEDELSIM里是不是这样

网友:
对了,还得把你目标库加进来,因为你的网表是以这为基础的

网友(2011-05-15):
把你库std_cell  里面verilog文件建立一个库···就可以啦···DC就可以仿真啦·~~

网友(2011-06-30):
ls的   DC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