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仿真 输出信号没有值

楼主(2010-10-28):
源程序.v就是一个简单的三段式状态机  功能仿真通过 Quartus综合也通过
但是 在DC综合后 导出网表.v和.sdf文件
在Modelsim中加入导出的网表文件和库文件和测试文件
仿真,输入信号存在,但是输出信号都是红色的  没有输出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如果我不加任何约束条件综合后 仿真还是一样

网友:
最好把警告 或者错误发上来。
目前看起来,很有可能是rst信号不对。
或者时间标度不对。

网友:
这种问题在post-sim时会经常遇到,原因在于亚稳态的存在,工具只能一直传递,无法确定某一个值,虽然实际工作中,会确定一个1或者0
修改.sdf文件,把async singal(相对与clock),所对应的timing constraint修改为(0,0,0),也就是dont care

网友(2011-01-14):
仔细检查吧。

网友:
    前来天再做APR之后的后仿真,发现异步reset信号出现时间对仿真结果影响很大,原因是时序检测
时会把该复位信号当做一般的数据信号处理,从而检测setup 和hold,如果不满足就输出不定态。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去除工具检测reset的setuphe hold?

网友(2011-04-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楼主可有良策了啊,谢谢指点下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会是综合出的网表文件出错吗?

网友(2011-05-24):
尝试修改一下TB文件。把时钟周期改长一点。假如这样还不行··应该是你电路中存在某一个语句··DC综合出来的有数据冲突~~~好好看一下设计··一般原因是设计中··某些点数据踩不到,导致的··注意一下时序就OK啦~~·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