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怎样跑温度与电压

楼主(2010-10-28):
今天面试,别人问我怎样跑电压与温度,要网表的时候???

网友:
啥问题?
没说清楚?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代码综合成网表的时候,能不能知道做成芯片后,芯片能跑温度的范围??

网友:
芯片是什么鬼阿

网友(2010-12-30):
用spetre或hspice跑温度、电压的DC曲线;或跑电压的DC或TRAN时,加载温度扫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