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erilog-XL使用

楼主(2010-10-29):
如何将verilog 的functional自动生成symbol?直接在tools里面调用verilog-XL设置环境参数时run directory一栏应该填什么呀?请大虾指教哇,急。。。

网友:
进入XL后,可以用design->Gen From Source生成,然后在里面只要每个改PIN的参数就可以了,把NWELL pn改为你的PIN所在的层就可以了,比如改为METAL1 pn。

网友(2012-02-16):
直接打开你的functional,如果编译有错,则提示错误;如果无错且没有symbol,则会直接自动创建symbol;如果原来有symbol,则不管了,需要你自己查看原来symbol中pin和改过后的程序中定义pin是否一致,不然仿真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