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对pad怎么处理

楼主(2010-10-29):
最近综合处来发现一个寄存器到输出端(pad)的延时很大,1381左右。
用report_delay_calculate查看了pad/PD(下拉)到pad/p端的延时计算情况,发现该cell的fall delay延时很大,rise delay延时很小。而pad/PU(上拉)端情况相反。看了下io的lib文件,发现里面定义的延时就1000左右。说明是库本身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对上下拉电阻的时序这么设置?
那在综合时候脚本对pad怎么处理呢?
请大家在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俺也想知道学习下呢??

网友:
DC不综合PAD,自己根据需要自己选。

网友:
PAD通常设成dont_touch;
看起来你的lib文件中关于上下拉的值的计算只考虑了上下拉电阻本身的因素;
你要结合实际应用情况来分析是否确实在某些情况下PAD上的电平仅仅是由上拉或者下拉来驱动的,而且你的电路确实是要在一个cycle内用到这个时候的电平;如果不是的话,相应的STA error可以忽略。否则说明系统设计有问题,因为这么大的delay是不可能跑到很高的速度的,综合没有办法解决的。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答案很正确,我跟做电路的沟通了一下,的确是可以忽略这个违规。另外从人家那了解到:
    如果是带上下拉的pad,(CMOS push-pull)输出的话,分几种情况:
1. 作为输出的时候上拉或者下拉都disable,那么相应的timing可以忽略;
2. 作为输出时上拉enable,下拉disable,那么只需要关心上拉的cell_fall timing;
3. 作为输出时下拉enable,上拉disable,那么只需要关心下拉的cell_rise timing;
4. 作为输出时上下拉都enable,design有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分析。

网友:
很好的讨论

网友:
两个问题请合并到一个问题并解决。

网友(2010-12-29):
我在用DC综合时,没有那么大的延迟报告,但是在用encounter分析时序时也是PAD的延迟很大,这又是为什么咧,请指教哇

网友:
PAD是在布局布线时才用的,DC综合只完成完成映射和优化,所用的库也只是基本单元库。

网友(2012-05-03):
请问pad可以不在RTL代码中写出来,而是在encounter时在添加吗?应该怎样在encounter中添加,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pad 的库综合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加不大明白

网友(2015-07-27):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把pad设置成dont_touch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