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弱反型区设计LDO,设计方法?

楼主(2010-10-29):
用弱反型区设计LDO,设计方法?
Vth电压设置为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

网友(2011-10-17):
降低电流,降低功耗的话,model知否准确? vth无法改变,而是vgs。整片wafer良率会低一些

网友:
Which device you want to bias into weak inversion? I doubt anybody would liket to bias his pass element of an LDO into weak inversion due to the high output impedance of the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