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sonnet设计螺旋型电感吗?

楼主(2010-10-29):
有人用sonnet设计螺旋型电感吗?
做圆形图怎么做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

网友(2016-03-05):
努力回复集信元

网友(2016-07-10):
做圆形图怎么做呀?

网友:
我做过一点点,圆形用“donut”就好了,注意grid可能要够小才能看出曲线形状。
难点在螺旋:
- 如果是平面螺旋,那还好办,每次画半个圆,然后把半径减小,接着画半个圆,以此类推。集成电感基本
上都是这个结构,搜一下on-chip spiral inductor应该很容易找到样图。
- 如果是立体螺旋,一种做法是在每层上画一个圆然后切掉一点,在切掉的地方via上去,以此类推;如果
想要真正的立体螺旋,我觉得这就不应该是Sonnet要做的事情了,如果非要做,我试过两种方案:
1〉弄好多很薄层,在每层上画一小片金属,俯视的效果就是把一个圆切成N多小碎片,然后按次序放到每
一层上,然后在层与层之间用via连起来。
2〉有点像上面的画法,但是螺旋的轴线是水平的。
两种方案其实都是吃力不讨好。如果有条件,这个时候应该求助3D的工具了,比如HFSS就有一个很好的
螺旋线模型,可以改所有你需要的螺旋线参数。

写完了才发现这是个2010年的帖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感兴趣,呵呵。

网友(2022-01-12):
Sonnet软件使用不广泛,网上的资源也非常少,现在大都是用HFSS或者cadence内部集成的EM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