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如何提速?

楼主(2010-10-29):
Calibre做lvs,check license非常慢,如何提速?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

网友:
license一般都是挂在服务器上,可能是你们公司的服务器访问速度太慢,这个就问问网管去。

网友:
学东西了,谢谢

网友:
在跑lvs是可以选择线程,改线程可以提速,但不可能改变数据的传输速度

网友:
可以把一些BLOCK去掉来跑,分别验证.可以多CPU跑,

网友:
Run lvs with Block box, decreace data logic and layout comp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