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port glitch & inertial glitch

楼主(2010-10-29):
哪位大侠知道tansport glitch 和 inertial glitch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glitch我知道是毛刺,但是不知道还分这2种,有何区别啊?

网友:
我使用英语来解释(英语课本):

Transport glitches are extra transitions at the output of the gate before the output signal reaches its steady
state and, unlike inertial glitches, can not be cancelled by an inertial delay algorithm.

Inertial glitches are signal transitions occurring at the output of the gate, which can be filtered out if an
inertial delay algorithm is applied

小陈

楼主:
OK, Thanks!
就是说transport glitch 是可以传导到下一级的;
而inertial glitch会被门级delay滤掉,无法传导到后面一级